[项目外包] 外包项目:MEMS器件设计手持设备运动轨迹检测系统

楼主(2013-11-20):
价格:1000 元
利用MEMS器件(陀螺仪、加速度计、重力传感器等)非接触式测量手持设备的运动轨迹,能够将运动图像实时的显示在电脑上。
1、要求检测精度在0.5mm之内(不知这样要求对不对),就是手持设备上的某点的实际运行轨迹路径,与检测得到的轨迹路径各向正负偏差在0.5mm。
2、实时检测,实时显示。
3、如有相关系统设计经验,将优先考虑。
4、如有意向详细设计要求将通过Email提供。
5、设计费用面谈。

Email:wciker@163.com
手机:18610930702,短信联系。

以上,谢谢。

网友A:
想做,但没有相关经验。。。帮顶吧

网友B:
惯性导航啊,做起来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C:
作为做过北斗也用过mems传感器的人,谈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定位精度不是这么提的。
陀螺仪测的是角速度,加速度计测量的是线性加速度。这类东西精度再高,由于角速度和加速度要转化成位移,是需要做积分的。长期积分误差累积会很大。因此一般惯导联合GPS是比较好的定位方式,取长补短,互相弥补。

其次提指标应该是有条件的。
例如对于加速度计来讲,想得到更高的测量精度,那么测量范围就必然受限。

第三这个测量是个综合工程。
如果自己做信号处理的话,非常麻烦。最终是否能达到你的使用指标,可能取决于算法的优化和调整。

网友D:
钱有点太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做过北斗也用过mems传感器的人,谈点自己的看法。

首先定位精度不是这么提的。

感谢您的指教,对惯性导航的测量精度的表述确实不懂,在写这个要求的时候只是习惯的按照机械测量的精度描述的。
这个项目的目的是用非接触式的方法测量手持工具的运动轨迹,类似人体近场的工作环境,无法利用GPS定位的方法。
检索到很多已经公开的产品和技术,与我们所要求的很接近,比如:空中鼠标、陀螺仪体感游戏棒等,而且有些MEMS器件厂家所公开的开发资料,很容易的就可以搭建起这种应用的模型。
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很想得到你的帮助,如愿交流可详谈。

网友E:
这个精度是不可能用MEMS做到的

网友F:
          没有这方面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