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2013-11-20):
如何让7段数码管显示字符串"V1.1_1_1.0",这个小数点怎么让它紧跟前面的数字呢?

网友A:
每个数码快的每个数字块下面都有一个点吧。

网友B:
点亮bc的时候同时点亮dp即可

网友C:
这不一简单的分析算法而已

网友D:
你能点亮其它的段,自然就应该能点亮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能点亮其它的段,自然就应该能点亮小数点。

点亮了,但它是显示在下一位的右下角,不是1的右下角啊,点和1的距离有点远看着不舒服,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点亮了,但它是显示在下一位的右下角,不是1的右下角啊,点和1的距离有点远看着不舒服,怎么解决 ...

那是你程序问题,扫描的问题

网友F:
不要什么问题都问嘛 这明显就是你粗心的问题哦

网友G:
明显是你程序的问题嘛..每一个数码管的右下角都有一个点的....既然是点亮到了下一位的,那就改回来呗.....

网友H:
点是和1一起点的来着,b'01100001' ,对应 ‘-bc- - dp’。【顺序和逻辑电平或者不一样,是那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