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么搭配放大器,会有低通滤波效果么

楼主(2013-11-20):
如图,如果输入端不加电阻,可以滤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还是,没有啊

网友B:
若真没有,则没有

网友C:
这个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真没有,则没有

C1电容是用来干嘛的呢?

当前没用

网友D:
如果输入信号源内阻较大,C1可以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没有!

求解C1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输入信号源内阻较大,C1可以滤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