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个设计开关电源好用的仿真软件

楼主(2013-11-20):
测控专业,刚接触开关电源不久,求个好用的开关电源仿真软件,最好是免费的

网友A:
据说saber比较好

网友B:
楼主可以试试PI Expert,提供电源规格就会自动生成一些关键元件的有关参数。

网友C:
好东西都没有免费的

saber,  pspsice  , psim,。。。

网友D:
DIY的PFC分析工具:能图示磁通,占空比在周期内的动态

铜线剪下来,绕好电感,多层绕制,通常节余三五公分,不浪费

磁损,铜损,温升,计算值与实际误差不超过10%

昨天又添了7卷漆包线,6卷三重绝缘线,19卷铁氟龙管(10-28号)

网友D:
不弄懂原理,去仿真的话,有什么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会仿出点笑话来

很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IY的PFC分析工具:能图示磁通,占空比在周期内的动态

铜线剪下来,绕好电感,多层绕制,通常节余三五公分 ...

给一个RLC网络的表达式,画出波特图

不知道excel能做到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给一个RLC网络的表达式,画出波特图

不知道excel能做到不?
相频特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相频特性

牛x,前几天搞了半天都没画出来,求这个excel文件学习,batsong@163.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弄懂原理,去仿真的话,有什么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还会仿出点笑话来 ...

仿真只对高手有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DIY的PFC分析工具:能图示磁通,占空比在周期内的动态

铜线剪下来,绕好电感,多层绕制,通常节余三五公分 ...

大神牛X,不知道可不可以造福坛友们~~~

网友H:
引用 网友D:
DIY的PFC分析工具:能图示磁通,占空比在周期内的动态

铜线剪下来,绕好电感,多层绕制,通常节余三五公分 ...

你买三层绝缘线是干嘛用的?不会是用来绕制变压器的吧?那也太浪费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买三层绝缘线是干嘛用的?不会是用来绕制变压器的吧?那也太浪费了吧? ...

一点都不浪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买三层绝缘线是干嘛用的?不会是用来绕制变压器的吧?那也太浪费了吧? ...

不浪费, 俺在变压器上面烧掉了几万元了, 家里面, 变压器方面的物质差不多有大半吨,
6卷只是0.2; 0.25; 0.3; 0.4; 0.5; 0.6, 还没买齐呢, 那天需要了再说
文化低, 一辈子没法修炼成仙, 那就把目标订为老妖怪, 要炼些伪神仙不会的功夫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牛x,前几天搞了半天都没画出来,求这个excel文件学习,batsong@163.com

个人觉得,计算表格非个人所作不能用也。。。

excel很好很强。。。

嗯, 用别人的表格, 会把自已变傻. 可以教别人方法, 授鱼不如授渔

网友D:
原理, 公式, 都是书上有的, 翻书找资料, 顺便温习一下, 多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浪费, 俺在变压器上面烧掉了几万元了, 家里面, 变压器方面的物质差不多有大半吨,
6卷只是0.2; 0.25; 0. ...

机壳用不锈钢,接口镀金,变压器用三层绝缘线绕,你这电源是要跟工频变压器相抗衡啊

网友H:
写错了,是工频电源,不是变压器

网友H:
刚刚睡着,一个梦又把我惊醒了,又写错了,是线性电源才对

网友D:
三重绝缘线是用在辅助电源上的, 主变压器用B级绝缘电磁线绰绰有余, 原计划全面换用H或C绝缘, 但实在是毫无必要. 虽说要用好材料, 但也不能盲目浪费, 要有点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