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恒流源给电容充电的方法测电容

楼主(2013-11-20):
各位大侠,小弟在做课程设计,是一个电容测量的电路,这个想用一个恒流源给电容充电,让时间和电容值成正比,但是为什么恒流源的电流在充电过程中不是恒定的呢
求指教

网友A:
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B:
这个,搞得太复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哪里有问题

电路没问题,就是搞不懂TL431出来的为啥不是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搞得太复杂了吧?

精确一点嘛

网友B:
运放+基准不是更精确?555那部分没细看,估计当放大器用的吧?

网友C:
先理论计算再画图,上来就是原理图理论上都没验证过。

网友D:
楼主没有经验,合盘端出有泄密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有经验,合盘端出有泄密风险

大家一起学习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理论计算再画图,上来就是原理图理论上都没验证过。

实际搭电路了,也是这个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基准不是更精确?555那部分没细看,估计当放大器用的吧?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E:
431的阴极是2.5+0.6V,3904的集电极电流基本上等于2.5MA,对外的电流就不知了。不是这样恒流用法,除非把电容在集电极与CAT之间,才是恒流。

网友D:
楼主不怕泄密,可俺就费劲找了。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怕泄密,可俺就费劲找了。是这个吗

对啊,但是不恒定啊在这个电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