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下STM8如何让程序在RAM里执行?

楼主(2013-11-20):
我看低功耗指标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说明,需要关掉FLASH,我不理解FLASH不能用了,那么少的RAM能实现执行程序么? 分数很少抱歉,不知道怎么去弄分数

网友A:
关掉flash,一般就是进入halt或sleep状态等待被唤醒,这期间即使有一部分程序还要跑,也是很小的一段,所以可以放进RAM。

楼主:
不理解如何放进RAM中跑

网友B:
参看库中的flash操作,有在ram中运行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