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延时函数

楼主(2013-11-20):
void   delay ()
{
      int    x=655360;
     while(x--);
}

这条语句在28335   150M的时候延时大概多少了?

另外大家延时一般怎么延时的?能否分享下

网友A:
具体时间只能大体推算了   你可以借助CCS测试时间长度
DSP/BIOS configuration下的据说较为准确
还有你定义的int型  赋值应该超界了  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