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高速开关电路疑问

楼主(2013-11-20):
请问一下个位大神,我照着这个电路焊,但是MOS管关掉速度很慢,怎么才能把MOS管的开关频率做到100KHZ左右?

网友A:
你是如何观察到MOS管关掉速度很慢的?

网友B:
IRF9530官方数据在Isd=-12A的时候Ton+Toff典型值是300ns,也就是近300kHZ
加个电容试试,提高VCC或者改变R2
实在不行换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如何观察到MOS管关掉速度很慢的?

用示波器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的

用示波器观察IRF9530的栅极和漏极波形,比较一下,看是控制信号慢还是管子开关反映慢,如果管子开关反应慢,则减小R3为50欧试一试效果如何,如果控制信号慢,则短接R2或用0欧电阻取代R2调试看看效果。

网友C:
你的R4用来干啥?有必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