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求助:DIY了一个USB HUB, 出现 “此设备可提高性能”

楼主(2013-11-21):
    DIY了一个USB HUB, GL850(48pin),插上U盘连接电脑,出现 “此设备可提高性能。”复制700M的电影到U盘,显示需要20分钟左右, 在淘宝买的一个芯片相同的HUB既不弹框,速度也快到只有2分钟左右。
        1.互换USB连接线,依旧
        2.互换GL850,依旧
        3.HUB上的USB插座是新的,排除接触不良原因
        4.万用表测量5V、信号+、信号- ......电压基本相同
        接下来,怎样做呢? 求指点......

网友A:
是不是被enumerate成了full speed的设备?可能信号也不好,crc错误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enumerate成了full speed的设备?可能信号也不好,crc错误太多。

谢谢!再问一下:PC判断插入的USB设备是high/full/low,依据是什么?或者说,是通过读取USB设备的什么内容来判断?

就好象是,面试,进来一个人,长得丑,面试官在小本本上记下“Low”  。又进来一个人,简历漂亮,实际经验需历练,记下“Full”  。又进来一个人,长得帅学历高经验丰富,靠!绝对的“High”   ...... 那么,PC判断时,重点看USB设备的哪一项?

我是DIY水平,问得有些不着边际,见谅。如果不方便详答,烦请给我几个关键词,我可以根据关键词去查找相关答案,再次感谢!

网友A:
高速和全速设备D+上有个1.5k的上拉电阻,低速设备D-上有1.5K的上拉电阻,而host或者hub口上面的D+,D-上面都是下拉电阻。阻值为15k。所以,全速和高速设备接上PC时D+上电压被拉高,低速设备设备街上PC是D-上电压会被拉高。
高速设备有个高速握手的过程。
具体:高速设备连接上以后,设备端会发出一个ChirpK,幅度大概800mv左右,时间大概不小于2ms,然后PC会发出JKJK脉冲,然后高速设备看到JKJK的脉冲之后会接上终端电阻,JKJK脉冲幅度降低。PC端看到握手完成,会发SE0信号。
如果没有chirpK就被识别为Full speed.
这是硬件上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和全速设备D+上有个1.5k的上拉电阻,低速设备D-上有1.5K的上拉电阻,而host或者hub口上面的D+,D-上面都 ...

嗨,转眼两周过去了,我重新做了线路板,问题没有了,特来感谢大侠指点。
同时,结贴、说最终原因,非常意想不到,哈哈,我都不好意思说。
那就是我焊错一个电阻:L:funk::$:lol
RREF,我自个儿亲手画的图上是几百欧,焊上一个10KΩ,唉,我还又试了一次10KΩ,果然不行。
总之,非常感谢回复!学到知识,更关键是让我有劲儿继续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