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炸桥堆问题?高手指点!!

楼主(2013-11-21):
用的是DU8618方案。48串2并2835--120MA  附件是PCB      电源老化36小时就出问题了。我做了10个,坏了4个,后来在老化全坏了。   M7有坏,400V4.7的铝箔电容固涨了。   PDF上的,这个IC说明书,原理和上面说的差不多,但不上PDF上的方案。

网友A:
PCB 没看头的,
上原理图 和实物图

楼主:
上上去了。

网友A:
你也搞个清晰点的啊
我说的原理图是你自己画的那份,而非规格书

楼主:
在线上等哦!

网友B:
直接找占空比的FAE啊

网友C:
改这个方案吧,稳定,技术服务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这个方案吧,稳定,技术服务到位

资料发我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这个方案吧,稳定,技术服务到位

资料发给我看一下,谢谢了!  marker11@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这个方案吧,稳定,技术服务到位

发到marker11@126.com

网友D:
一般来说,是买到地摊货的说!
我以前用W10(1KV的),整流AC220一上就炸,全是劣质货
还有一次,LED灯,坏N多。换了一家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到marker11@126.com

发给你了,查收一下

网友E:
关于整流桥的部分你可以去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 ... amp;PostID=53726977,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分析出炸机原因

网友F:
桥堆内部硅片(silicon Chip)太小。

网友G:
1、只有电路里面仅仅是整流桥和其前面的保险损坏的时候,才考虑桥自身的不良造成失效,桥自身的问题不会引起它后面的元器件损坏,除非二极管开路,但这样的从来没有见过。如果后面有其它器件损坏,比如400V的电容、开关管等,应该是后面器件损坏后造成的整流桥坏。
2、整流桥坏需要知道失效细节,如果是开机瞬间整流桥坏,可以考虑整流桥耐浪涌电流能力的问题,这个可能会和芯片的大小有关。
3、至于整流桥的工艺等异常,那说来就太多了,不是一会半会能说清楚的。需要很多的细节。但对比是处理类似问题的最主要的手段,包括不同厂家的对比、不同批次的对比等等。

网友H:
照片模糊什么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