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器输出加一电阻,1r电阻,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3-11-21):
(无正文)

网友A:
均流:现实中几个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很难严格相等,因为稳压电源的等效内阻都很小,直接并联的话会使得其负荷电流很不均匀。串联电阻相当于适当增加每个稳压电源的内阻,再进行并联的话,其负荷电流就接近均匀了,因为几个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毕竟是很接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均流:现实中几个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很难严格相等,因为稳压电源的等效内阻都很小,直接并联的话会使得其负 ...

如何得知是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