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5系列定时器请教

楼主(2013-11-21):
请教个问题,MSP430F53系列中的定时器A不是很清楚 .
1.关于定时器寄存器描述的是TAxCTL,TAxCCTLx,其中第一个x表示什么.
2.关于中断向量入口的问题,描述也不是很清楚.

都弄不清楚到底是几个定时器了..有知道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x可以是0或1,表示定时器组A的定时器0或定时器1呀,还有定时器组B,也分0,1,中断入口就是中断处理函数的入口嘛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但是为什么中量向量是
TIMER0_A0_VECTOR
TIMER1_A0_VECTOR
TIMER2_A0_VECTOR
这几个中断对应是什么 ,你上面说的可选是0或者1,这里多出来一个TIMER2_A0_VECTOR

网友B:
手册上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