笙泉的U2很容易损坏。能否做的皮实点。折腾的窝火。

楼主(2013-11-21):
我单位估计都换了10来次U2了。

哎。

网友A:
请问贵司的使用是直接连接在系统上下载程序吗?
U2原始的设计是让用户放上芯片下载程序,
如果直接连接上系统上下载程序,电源驱动电路部分,经常会负荷不了而烧毁。
在系统上下载程序建议使用小尤鱼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贵司的使用是直接连接在系统上下载程序吗?
U2原始的设计是让用户放上芯片下载程序,
如果直接连接上系 ...

直接连系统下载。现在用的都是贴片的了。

楼主:
小尤鱼下载
是不是比U盘大一点的那个下载器?

我公司也有,听说板子要带电才能下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连系统下载。现在用的都是贴片的了。

U2烧毁一般都是系统开关电时候,VDD都是由U2供电,如果系统瞬间负载过大就容易烧坏,
虽然笙泉有在U2上改善,加大供电驱动能力,但是经常赶不上用户板子的瞬间开电时的负荷需求。
这种状况请直接与笙泉技术支持联系改善情况。0755-834351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尤鱼下载
是不是比U盘大一点的那个下载器?

是的,比U盘大一些,下载时系统需要有供电源并且需要有个上电动作进入下载模式,就是这个部分稍微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比U盘大一些,下载时系统需要有供电源并且需要有个上电动作进入下载模式,就是这个部分稍微麻烦。 ...

这个下载过程太麻烦了。
呵呵。
谢谢版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烧毁一般都是系统开关电时候,VDD都是由U2供电,如果系统瞬间负载过大就容易烧坏,
虽然笙泉有在U2上改 ...

联系好了,给换一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