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输出波形 中的馈通电压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3-11-21):
RT,这是在很多地方看到的解释:
信号电荷包在外加驱动脉冲的作用下,在CCD移位寄存器中暗顺序传送到输出级。当电荷包进入最后一个势阱中时,复位脉冲FR为正,场效应管T1导通,输出二极管D处于很强的反响偏置之下,其结电容C被充电到一个固定的直流电平Vcc上,源级跟随器T2的输出电平Vos被复位到一个固定的且略低于Vcc的正电平上,此电平称为复位电平。当FR正脉冲结束后,T1管截止,由于T1管存在一定的漏电流,这漏电流在T1管上产生一个小得压降,使输出电压有一个下跳,其下跳值称为馈通电压。当FR为正,F3也处于高电位时,信号电荷被转移到F3势阱中,由于VOG时,信号电荷进入电容C后,立即使A点电位下降到一个与信号电荷量成比例的电位上。与此相应,T2管输电平Vos也随之下降,其下降幅度才是真正的信号电压。

我不懂为什么说由于T1管的漏电流会让输出电压产生一个下跳?所谓的漏电流肯定是从VCC经过T1到电容的啊?这样的话,电容电压怎么会让输出电压下降呢?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下跳台阶波形呢?后面的波形由于CCD电荷注入拉低了电压我懂。就是前面这个小台阶不懂。找不到资料呢。

楼主:
首先让T1管导通,电容C呗充电到   对应栅极电压VCC  的源极输出VOS对应图中的a
然后让T1管关断, 却会出现下跳, 只看到一种解释说T1管的漏电流在T1上产生压降 让输出电压降低了,     请问,这个漏电流的方向是从T1的D到S么?    为什么漏电流会降低电容上的压降从而降低输出电压呢?
第三步,给CCD OG脉冲,这样CCD某个像素收集到的电荷就会 冲过来将电容上的电压拉低,从而使 输出电压下降最下面。  下降的幅度就对应了电荷的多少从而表示了光强。

想知道电压a,电压b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无人问津啊。。。。自己顶一顶。。。祝我早日成为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人问津啊。。。。自己顶一顶。。。祝我早日成为大神。

:lol

楼主:
一天了。。。还是无人问津啊。。只能等周一同学拿来  一本光电探测的书 看上面能不能找到答案了。

网友B:
做CCD芯片原理知道就行,不必特别清楚。要想采集的是CCD的信号。CCD采集用CDS双采样,第一次采集在就是你说的那个下跳平电压那里,第2次在最低电压点。要想一个是SH采样,一个是SHD,保持。要想CCD采集的图像好。要电路上保证CCD输出信号稳定,驱动CCD信号电平合理,无抖动。SH和SHD信号稳定,无抖动。这才是采集到好CCD图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