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镍氢充电电池电压6v-3.3v芯片

楼主(2013-11-21):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类型的电池 ?电压范围多少?
另外 3.3V 需要多少电流?

网友:
我看到标题就想到了AMS1117,看到了LS的回答,才意识到要从需求出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类型的电池 ?电压范围多少?
另外 3.3V 需要多少电流?

锂电池5v,电流没具体算过,稍微大点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B:
首先没有5V的锂电池;
其次,没有最大负载电流、待机电流要求等也不好推荐。太小了不够,太大了浪费。
最常用的就是AMS1117-3.3了,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C:
1117之类用在电池产品是不合适的。
单节锂电额定3.7V,最高4.2V,单节镍氢电池额定电压1.2V,最大到1.4V左右,楼主所说的电压怪异,5颗镍氢串接么?那就用考虑最大是7V了。
如果负载电流小于50mA,用低压差LDO,型号很多,有静态功耗在几个uA的,负载电流大的话就用同步降压DC-DC吧,也是一大推的型号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17之类用在电池产品是不合适的。
单节锂电额定3.7V,最高4.2V,单节镍氢电池额定电压1.2V,最大到1.4V左 ...

请您帮助推荐几款,最终要用锂电池3块,并联,现在实验用的是5块镍氢电池并联,具体电流可以大一些,因为我还没具体算,谢谢您

网友C:
电池究竟是串接还是并接?
如果3节锂电并联,没成本压力就选TI、MPS的,否则可以看看ETA3406\ETA3408\SGM6013之类,非常便宜的降压DC-DC;
如果3节锂电串联,就要考虑输入耐压在16V以上的,比如ETA1483\ETA1494\ETA2359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