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il uvision5新建工程CPU选择不了

楼主(2013-11-21):
新建工程的时候  选择CPU框都是空白的,vendor《unknown》  device《unknown》  toolset《unknown》
这些都是锁定的

网友A:
需要安装相应MCU的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安装相应MCU的组件

我要用AT系列的  应该安装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用AT系列的  应该安装哪个?

好象目前还不支持AT的

网友B:
5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目前还不支持AT的

我看了,确实不支持,现在只能用4覆盖安装,合并安装。5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出来了吗?

10月底就已经发布了,但是只针对ARM芯片。不过用KEIL4覆盖安装时可以用KEIL5的。我现在就在用

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月底就已经发布了,但是只针对ARM芯片。不过用KEIL4覆盖安装时可以用KEIL5的。我现在就在用 ...

哦。。好用不。稳定不,免费不。。

网友C:
MDK发展真快啊,

网友D(2014-01-10):
ayb_ice说的非常对,用什么装什么,不过得联网下载

网友E(2014-03-07):
我这个,下载了,怎么还没stm32?

网友F:
KEIL 5 属于高大上的软件了,STM32的支持的很全,直接是选内核、驱动了,模块都可以配置,只要勾选就行了

网友G(2014-04-11):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下载了,怎么还没stm32?

我下载的keil5也没用stm32,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H:
我表示不会用啊 安装了一下,乱点了两下,没有找到要用的芯片,就又卸载了

网友I(2014-06-16):
如何加装MCU组件吖

网友J:
大家可以安装这个链接里的软件,安装后会有很多大家想要的,要先安装MDK5,再安装这个软件。

网友J:
不好意思,我没有权限发链接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F:
KEIL 5 属于高大上的软件了,STM32的支持的很全,直接是选内核、驱动了,模块都可以配置,只要勾选就行了 ...

深有同感。

网友L(2014-07-19):
刚开始用Keil5,用得还不是很熟练。

网友M(2014-09-04):
我用的是STM32F207GZ改用那个组件

网友N(2015-10-27):
我今天刚装上,也是只有ARM,没有STM32的具体型号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