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使用TPS62160会导致系统不稳定吗

楼主(2013-11-21):
我使用TPS62160产生3.3V,然后用另外一个TPS62160从3.3V产生1.8V。 这样使用是否有可能两个芯片间出现类似谐振的效应,导致噪声的增加?
在串行使用DC/DC的时候,如果DC的开关频率都很接近的话,是不是就容易有不稳定的现象?

网友A:
没有碰到过。。。

网友B:
mark一下 留着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