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 and low side drive解释一下

楼主(2013-11-21):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具体的应用电路.我在全桥驱动的直流无刷电机那里就有这个说法:high side 就是上桥臂(需要自举电路),low side就是下桥臂.希望对你有点用

网友B:
简单的把它跟直流电机的H桥联系起来,上臂(高端驱动)下臂(低端驱动)就好理解了。

网友C:
其实吧 不懂可以百度的 、。。。

网友D:
LZ可以到IRF看一看。
意思是高端和低端驱动,高端和低端是独立驱动,  可以同时导通。
半桥驱动器和这个类似,高端和低端是关联的,硬件禁止同时导通。

网友D:
下面是high and low side drive和half bridge driver,LZ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是high and low side drive和half bridge driver,LZ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具体的应用电路.我在全桥驱动的直流无刷电机那里就有这个说法:high side 就是上桥臂(需要自举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