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例程中要设置PLL进入POWER DOWN模式的原因

楼主(2013-11-21):
M051系列的例程中的SYS_Init() 有
/* Set PLL to power down mode and PLL_STB bit in CLKSTATUS register will be cleared by hardware.*/
    SYSCLK->PLLCON |= SYSCLK_PLLCON_PD_Msk;

看这个注释,是设置PLL进入掉电模式后,硬件会把PLL_STB的状态位清零,例程中后面再调用SYS_WaitingForClockReady()
再重新判断这个标志位,是防止误判吗,那外部12M的OSC12M_STB就直接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WaitingForClockReady

原来就是这样啊,那OSC12M_STB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B:
学习了,正好也碰到这个疑问了,感觉这样做有多此一举的感觉

网友C(2014-01-20):
这样做不死多此一举吗,话说咱们有疑问也白瞎,这样有它的道理

网友D:
防止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