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的电阻匹配问题

楼主(2013-11-21):
用3V单片机驱动2V20mALED。如果要LED的亮度达到最大,匹配的电阻是不是等于(3-2)V/20mA=50欧呢?
另外如果LED灯的驱动电流只有3mA的话,LED灯两侧的压降大概是多少呢?是不是也能够驱动LED,但亮度偏低呢???

网友A:
单单是点亮,1mA都可以,用于显示用途,一般5-10mA,用于照明白光的小功率LED,工作电流为20mA,大功率1W的电流为350mA;
工作电压因不同颜色而不同,白光一般3V,红绿黄一般都在1.8V到2V.

网友B:
这是我们用led参数,看图最实际。

网友C:
:)楼上都是大神 我几乎都不懂

网友:
还是菜鸟给菜鸟讲吧。
首先要知道想要点亮的led 正常工作时的电流Iled ,再根据Led 的伏安特性曲线求出此时它的电压Uled, 那么若总电压为U,则电阻大小为(U-Uled)/Iled.
实际中更多的是直接估计吧,根据楼上说的Led正常工作时的电压和电流,用上式求出。

网友D:
版主说的比较有理,led应用不同,需要的驱动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E:
你可以找到你所用的二极管的V-A曲线(就像3楼那种),然后对你的驱动端口做戴维南等效,在上面的图上做直流负载线,两者交点就是你的工作点,实质上是在解非线性方程,不过在图上算要简单得多。

网友F:
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话要注意单片机拉电流或者灌电流能到多少。

网友G:
你要确保接led灯的单片机io口电流最大就行了
如果单片机光接一个led,没有任何外接量时,你说的50欧电阻应是led和降压电阻的和才能保证是最亮的,而你的led是2v/20ma,额定电阻100欧  超过50欧
要保证最亮就不要再加电阻了,加的电阻越大,灯越暗
仅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