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M8的CCR4触发ADC3的注入转换不成功,用TIM1的CCR4触发成功,求真相?

楼主(2013-11-21):
问题:拟用TIM8的CCR4触发ADC3的两个通道注入转换,但是ADC3总是没有被触发,如果换成TIM1的CCR4就可以工作。我对TIM1与TIM8的配置是一样一样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因为按着手册上来讲,这两种触发源对ADC3应该都是起作用的啊。下边为我的ADC3配置(时钟已在别处统一配置),请大家看看,是哪出了问题?
/*************************************************
  * @functionname:AD_Init(void)
  * @brief  Configures AD of module
  * @retval None
  * @others
*************************************************/
void AD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jecSimul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3, 2);//配置注入组总长度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3,  ADC_Channel_3,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3,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T8_CC4);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3,ENABLE);

        ADC_ITConfig(ADC3, ADC_IT_JEOC,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3,ENABLE);
        ADC_Cmd(ADC3,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3);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3));
        ADC_StartCalibration(ADC3);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3_IRQn;//ADC1_2_IRQn; //ADC1,ADC2全局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从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DC_Cmd(ADC3,DISABLE);
}

网友A:
除非芯片不支持 TIM8, 应该不会有问题
应该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B(2014-12-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哪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