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 输入阻抗不等

楼主:
看到一个帖子讲解单运放的差分放大电路,里面有句话说同相、反相输入阻抗不等,以图来说同相输入阻抗200KΩ,反相输入阻抗100KΩ。这反相输入阻抗怎么得出来的? 对吗?

网友A(2013-11-21):
图文不一。图中两阻抗都是200

网友B:
同相输入端的激力信号为零,在反相输入端加一个信号源,其内阻为零,计算流过的电流,电压与电流之比即是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差动放大器在二个信号源的内阻是低阻是有好的共模比。如果不是,产生较差的共模比。

网友A:
又是一位双眼看两书一目阅十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位双眼看两书一目阅十行的

我没有看两书啊。您一楼说的图文有误,两阻抗都是200,怎么推出来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i1=(Vin1-Vout)/(R1+R2), Rin1=Vin1/i1=Vin1(R1+R2)/(Vin1-Vout) 。

网友C:
“看到一个帖子讲解单运放的差分放大电路,里面有句话说同相、反相输入阻抗不等,以图来说同相输入阻抗200KΩ,反相输入阻抗100KΩ。这反相输入阻抗怎么得出来的? 对吗?”

首先,其正反输入端的输入阻抗确实不同,首帖所给数据也没错(正端200K,负端100K)。

负端为100K是由于反馈所致,注意其“虚短”。

网友A:
向楼主道歉,让老抽蒙对了

网友C:
其次,考虑共模输入,由于正端输入的影响,可知正负端对地共模输入阻抗一致,即为200K。但由于运放的频响有限,共模输入阻抗难保一致,所以此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并不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向楼主道歉,让老抽蒙对了

这是你的“直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你的“直觉”错了....

您意思:共模,同相反相对地都是200K,反相也是因为“虚短”对地R1+R4=200K;
差模其实就是同一个信号,所谓“同相输入”“反相输入”是参考方向问题, 输入电阻是 R1//R3。
是这么理解的吗?

网友D:
同相输入短输入阻抗就是R3+R4。
反相输入端就是R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相输入短输入阻抗就是R3+R4。
反相输入端就是R1。

您好  同相输入阻抗能理解  反相阻抗怎么会是100K呢? 它不是电流过R1,R2,ROUT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意思:共模,同相反相对地都是200K,反相也是因为“虚短”对地R1+R4=200K;
差模其实就是同一个信号, ...

“共模”就是正负输入端注入同向等值电压信号。由于此为差分电路,显见输出不变,直观得其共模对地输入阻抗为100K+100K=200K。但需注意的是,这是共模下的情形,各端口自身对地阻抗必须固定其他端口条件下“测量”才是。正端非常简单,即为R3+R4;而负端则必须令正端“不动”(可设其为零),由“虚短”(R1右端为零)可知其负端输入阻抗为R1。

网友E:
差分运放不多是这种结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模”就是正负输入端注入同向等值电压信号。由于此为差分电路,显见输出不变,直观得其共模对地输入阻 ...

酱油师傅您好,您说的“令正端不动,可设其为零”。为什么要设成零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酱油师傅您好,您说的“令正端不动,可设其为零”。为什么要设成零啊?    ...

“设成零”仅是为了看起来方面,而若“令其不动”(譬如加个直流电压输入)所得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F:
同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是R3+R4没人反对。
那么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是多少呢?——根据叠加定理,我们只考察反相输入端时,那么可以将同相输入等效为0输入,那么+输入端就是0电位。根据“虚短”和“虚断”,那么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就为R1。
也就是说这个电路的反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是100K,而同相输入端的输入电阻是200K,顶楼的结论没有错!

网友G:
好像很多差分电路都是这样的设计,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成零”仅是为了看起来方面,而若“令其不动”(譬如加个直流电压输入)所得结果是一样的。
...

如果加个直流电压输入,譬如共模电压5V。那正相端电压2.5V,反相也是2.5V,反相输入阻抗也是200K啊。

网友H:
为什么负端是100k,应该是约等于100k.公式为Ri=R1+R2/(1+A)
好好看看反比例电路的输入阻抗计算.涉及到负反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像很多差分电路都是这样的设计,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

参考仪表运放的3运放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个直流电压输入,譬如共模电压5V。那正相端电压2.5V,反相也是2.5V,反相输入阻抗也是200K啊。
...

阻抗是对“交流信号”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抗是对“交流信号”而言....

谢谢酱油师傅讲共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负端是100k,应该是约等于100k.公式为Ri=R1+R2/(1+A)
好好看看反比例电路的输入阻抗计算.涉及到负反馈 ...

谢谢师傅!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其次,考虑共模输入,由于正端输入的影响,可知正负端对地共模输入阻抗一致,即为200K。但由于运放的频响有 ...

酱油师傅有何方法提高此电路的共模抑制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