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的输入电压能否高于跟随器的供电电压?

楼主(2013-11-21):
(无正文)

网友A:
高个0.1~0.3可能没问题,再高就有烧坏输入口的风险了

网友A:
提高下工作电压不就欧拉

网友B:
不能高太多,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C:
最好还是别冒这个风险

网友D:
谈不上”损坏“风险
简略问题简要回答:不能

网友E:
楼上说的 都很好嘿嘿

网友F:
不能高太多,会损坏芯片。最好提高供电电压……芯片手册上面有说明

网友G:
器件使用必须以其手册为准,其他的都是扯蛋!

严重同意。

网友H:
即使可以,也不能跟随了。

网友I:
从没这么用过!

网友J:
真是含糊其辞,需要给一个电路才好回答。
如果是一个简单的NPN三极管跟随器,集电极的电压可以低个0.3V左右的。

网友K:
按这么说,如果是MOS管跟随器,输入还可以比输出高1~2V

楼主可能是专指运放跟随器。如果这个“能否”是指不损坏器件,可以略高一点。如果还要正常工作,就不能了

网友L:
每个运放都有其最大电压,比如说某运放最大供电电压是15V,但其极限值是20V,所以你输入最大到极致就是20V,再大就烧毁它了。当然,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在它规定的范围内,一般不要超过电源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按这么说,如果是MOS管跟随器,输入还可以比输出高1~2V

楼主可能是专指运放跟随器。如果这个“能否”是指 ...

LZ不知道还有那么多跟随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按这么说,如果是MOS管跟随器,输入还可以比输出高1~2V

楼主可能是专指运放跟随器。如果这个“能否”是指 ...

兄弟:
三极管跟随器,使用比较多,因为输出和输入之间对应关系比较符合预期,最多有一些温漂。
MOS管的跟随器,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对应关系一致性很差,基本没有人会这么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兄弟:
三极管跟随器,使用比较多,因为输出和输入之间对应关系比较符合预期,最多有一些温漂。
MOS管的 ...

兄弟:

这个可是模拟版块的老老斑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兄弟:

这个可是模拟版块的老老斑竹

呵呵!谢谢提醒!
我还和MAYCHANG争论过呢,技术问题,讨论一下又何妨。
又不是写论文,论坛里随手写的,不必很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