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6 MCB关于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用DDR2做视频帧存,当使用同一个时钟读写时,视频输出及声音都没问题。同一份代码,读时钟换了一个,输出就会出问题,也就是同步没做好,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读写时钟不同源,那么读写的速度就会不一样,时间长了就会有多一帧或者少一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写时钟不同源,那么读写的速度就会不一样,时间长了就会有多一帧或者少一帧的问题 ...

是的,但是整帧整帧的丢是不会影响显示效果的,现在是图像有点问题,用逻辑分析仪查看了下数据,有些行的数据出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我估计是读写发生在同一行了
举个例子,写的时钟比读的时钟快。那么写就会追上读,当读写发生在同一帧的时候,这一帧看起来就是断裂的。

网友B:
DDR一般都是相同时钟,另外你控制好节奏,不应该有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读写发生在同一行了
举个例子,写的时钟比读的时钟快。那么写就会追上读,当读写发生在同一帧的时 ...

是会发生这种情况,我现在在添加追赶处理,当写追上读的时候,将上帧的数据丢弃,在上帧的地址空间写该帧,读追上写时,重复读上帧的数据,希望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一般都是相同时钟,另外你控制好节奏,不应该有此问题。

继续研究代码....看哪里时序有错没

网友A:
用ddr做帧缓存处理,一定要注意帧追赶的问题,这里面细细研究起来还是有挺多内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dr做帧缓存处理,一定要注意帧追赶的问题,这里面细细研究起来还是有挺多内容的 ...

请问下你接触过帧同步吗?我能和你私下聊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一般都是相同时钟,另外你控制好节奏,不应该有此问题。

只用MCB能做到跨时钟域间的同步吗?还需不需要再外加fifo缓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MCB能做到跨时钟域间的同步吗?还需不需要再外加fifo缓存呢?

你可以自己缓存啊。根据需求啊

网友C:
1.DDR2操作时钟与视频输出时钟是否处理正确?
2.帧读取是否完整。帧缓存内有几帧图像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1.DDR2操作时钟与视频输出时钟是否处理正确?
2.帧读取是否完整。帧缓存内有几帧图像数据? ...

1. 系统中用到了两个时钟clk0和clk1,clk0是提取自输入的原始视频的时钟,clk1是最终视频输出的时钟。MCB每个端口都有数据fifo,写端口的fifo,写入时钟为clk0;读端口的fifo,读出时钟为clk1。fifo和ddr2之间的时钟为4clk1。额。。。。不知道我讲清楚了吗?有问题吗?
2.一开始只存一帧,不考虑追赶问题,现在考虑追赶,存了3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自己缓存啊。根据需求啊

现在想加缓存,但不知道是不是必需要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系统中用到了两个时钟clk0和clk1,clk0是提取自输入的原始视频的时钟,clk1是最终视频输出的时钟。MCB ...

很清楚了。
1.你监控一下MCB fifo的空满信号,看是不是有数据的溢出或读空。一般我使用DDR2做缓存都会在MCB之外在加一个缓存,保存一行图像数据,图像输出时钟也就是你的clk1来读取外部缓存,并在适当的时候从MCB中读取数据到外部缓存。
2.3帧图像做缓冲是足够的。关键是你判断的方式。可以在开始读取新一帧数据时判断当前正在写哪一个缓存帧,把缓存帧定义为帧1,帧2,帧3,循环写入。开始读取新一帧时候如果当前正在写入帧2,则读取帧1,如果正在写入帧1则读取帧3。处理好的话肉眼感觉不到丢帧或重复读取一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清楚了。
1.你监控一下MCB fifo的空满信号,看是不是有数据的溢出或读空。一般我使用DDR2做缓存都会在M ...

1.我监控了空满信号的,没有问题,现在我没有在MCB外另加缓存,所以在考虑是不是必须要加才能解决同步的问题
2.我存3帧的处理方式就如你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清楚了。
1.你监控一下MCB fifo的空满信号,看是不是有数据的溢出或读空。一般我使用DDR2做缓存都会在M ...

方便加我QQ聊吗?1913310367:)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便加我QQ聊吗?1913310367

公司上不了Q~~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监控了空满信号的,没有问题,现在我没有在MCB外另加缓存,所以在考虑是不是必须要加才能解决同步的 ...

cmd_clk用的哪个时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上不了Q~~

哦哦,那我有问题还是在这交流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d_clk用的哪个时钟呢?

写端口用的clk0,读端口用的clk1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端口用的clk0,读端口用的clk1

现在现象还是图像有撕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端口用的clk0,读端口用的clk1

clk0,clk1频率相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clk0,clk1频率相差多少?

很少,相差0.01~0.0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现象还是图像有撕裂?

嗯,但是挺少出现,有的时候完全正常,图像声音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但是挺少出现,有的时候完全正常,图像声音都没问题

这样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在外部加缓存了。
可能是某个细节没处理好导致的。
我觉得可以这样试一下:写DDR2的时候写完3帧缓存后就不写了。固定读一帧的图像输出看看是否有撕裂产生。如果没有了说明撕裂还是在读写帧的处理上产生的,不是由于读DDR2错误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在外部加缓存了。
可能是某个细节没处理好导致的。
我觉得可以这样试一下:写DDR2 ...

好方法,我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在外部加缓存了。
可能是某个细节没处理好导致的。
我觉得可以这样试一下:写DDR2 ...

各种时钟情况下,试了只存一帧,固定读该帧的方法,没有任何问题。谢谢~接下来就是好好在看下我的代码,应该是哪里细节是我没考虑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种时钟情况下,试了只存一帧,固定读该帧的方法,没有任何问题。谢谢~接下来就是好好在看下我的代码, ...

恩,重点查看一下切换帧的逻辑。是不是在不该切换的时候切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重点查看一下切换帧的逻辑。是不是在不该切换的时候切换了~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