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433M遥控器发射天线部分参数如何调试?

楼主(2013-11-21):
如图发射部分原理图,图中参数如何调试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另外实际测试发现,在有按键按下并松开后,电源任然有20ma左右的电流,怀疑是不是按键松开后天线部分还在震荡啊?9V供电的!

楼主:
如图,希望大侠指点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不会呢,不好意思,帮不了你

网友B(2014-08-21):
什么电路啊!吓死人人了!

网友C:
射频的东西,不好搞的啊

网友D:
Loop Antenna?这个不太好说啊

网友E:
弄个大电阻从基极接地

网友F(2015-09-19):
调出来的吗?我还是没看懂原理

网友G:
2SC3356直接接地肯定是一直在发射,要用3904及其它三极管控制,你上面的是1527吧,R25不能直接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