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电路求分析一下哎

楼主:
运放是OP07型的底噪声放大器,最左边的桥滑动变阻器是一个热敏电阻
问题1:我把OP07里面集成的两个二极管画出来了D1、D2,我知道是起保护作用的,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
2:如果我要算放大倍数是不是必须要用拉氏变换,工程上应该如何确定这些参数
3:运放后面为什么要有一个R5电阻

网友A(2013-11-21):
D1和D2作用是保证输入电压不至于太高,最高也就管压降。
放大倍数不用拉氏变换,模电书上讲了。
R5应该是限流保护电阻,输出一般都加一个。

网友B:
我看楼上分析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和D2作用是保证输入电压不至于太高,最高也就管压降。
放大倍数不用拉氏变换,模电书上讲了。
R5应该是限 ...

非常感谢。。

网友C:
一楼大神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楼大神啊

第一次被人称赞,惭愧!惭愧!

网友D:
二极管的作用,是把运算放大器的差模输入电压限幅在正负结电压,对共模输入电压没有保护作用。

如果仅仅考虑直流或准直流信号的增益,不用考虑Lapalce 或 Fourier 变换,忽略电容的影响就好了。如果电容不是单纯的频率校正目的,而是兼有滤波的目的,分析频率特性时,要用Lapalce 或 Fourier 变换,也很简单,就是R4再并联一个容抗(1/2 pi f C)就可以了。

R5的作用,我想是为了同时满足以下两个因素:
1)频率矫正
2)增益可调范围

最后提醒一下,画图应规范,交叉相连接、该用结点时别吝啬。也是为了尊重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