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怎么区分?

楼主(2013-11-21):
怎么才能知道是高速光耦, 还是线性光耦,光耦速率怎么计算?

网友A:
不知道看楼下的了

网友B:
上百度呗

网友C:
数字光耦基本上是,内带驱动,只有01二个状态,没有CTR

网友D:
高速数字光耦次级OC/TTL输出:6N137  HCPL0601 之类
通用光耦三极管输出:4N25  TLP521 PS2501之类
通用光耦达林顿输出4PIN(电流200mA以内小功率):PS2502  PS2802 PC815/825/845 之类
通用光耦达林顿输出6PIN(电流200mA以上):4N33 之类
线性光耦:HCNR200/201之类 PC817也算(线性度差)
线性隔离放大器:HCPL7840 7800 AMC1200 ISO124之类
数字隔离器:ADUM1100/1200/1400,ISO7240/7241。。。

常用供方国外:sharp   ST   RENESAS TOSHIBA
常用供方国内:LITEON EVERLIGHT

网友E:
参考楼上

网友C:
有CTR的都叫线性光耦,201的叫精密线性光耦,其线性非用CTR来达到的,而用FEEDBACK原理来实现的。

网友F:
型号不同,具体的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G:
光电耦合器(简称光耦)是开关电源电路中常用的器件。光电耦合器分为两种:一种为非线性光耦,另一种为线性光耦。
常用的4N系列光耦属于非线性光耦
常用的线性光耦是PC817A—C系列。
非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这类光耦适合于弄开关信号的传输,不适合于传输模拟量。
线性光耦的电流传输手特性曲线接进直线,并且小信号时性能较好,能以线性特性进行隔离控制。
开关电源中常用的光耦是线性光耦。如果使用非线性光耦,有可能使振荡波形变坏,严重时出现寄生振荡,使数千赫的振荡频率被数十到数百赫的低频振荡依次为号调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对彩电,彩显,VCD,DCD等等,将在图像画面上产生干扰。同时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
在彩电,显示器等开关电源维修中如果光耦损坏,一定要用线性光耦代换。
常用的4脚线性光耦有PC817A----C。PC111 TLP521等常用的六脚线性光耦有:TLP632 TLP532 PC614 PC714 PS2031等。
常用的4N25 4N26 4N35 4N36是不适合用于开关电源中的,因为这4种光耦均属于非线性光耦。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gna6-CslJ4TJUxcX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