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4芯片 管脚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3-11-21):
由于项目的需要,我需使用5V供电外设,所以我想问如果假如PSoC4的工作选择5V,那么它的管脚输出电压也是5V吗?
求回答

网友A:
是的,我用的就是5V,PSoC4的工作电压:1.71-5.5V

网友B:
这个和管脚的拉/灌电流有关,如果负载过重,可能会低于 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管脚的拉/灌电流有关,如果负载过重,可能会低于 5V。

这个有官方说明吗?如果有的话麻烦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用的就是5V,PSoC4的工作电压:1.71-5.5V

恩恩,那麻烦你可以测一下,在工作电压是5V时,GPIO管脚输出电压是几伏吗?不甚感激!!

网友C:
是数字输出,还是模拟输出?你要求一定要gpio output = 5v, if Vdd = 5v?

楼主:
我只要求GPIO output=5V即可,不知道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满足这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数字输出,还是模拟输出?你要求一定要gpio output = 5v, if Vdd = 5v?

我只要求GPIO output=5V即可,不知道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满足这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那麻烦你可以测一下,在工作电压是5V时,GPIO管脚输出电压是几伏吗?不甚感激!! ...

5V,
你可以加一个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