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学ARM9,还是A8,请指教

楼主(2013-11-21):
(无正文)

楼主:
或者哪位能推荐一个ARM9的学习板子,最好是能跟实际项目应用中相同的。

网友A:
工业控制ARM9一般足够了

网友B:
ARM9一般场合够用, 并且现在工控中基本ARM9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学ARM9和学A8只有没学过的人才会问, 其实重点不是ARM9和A8,而是ARM构架的初始化和Linux或WINCE。

网友C:
我用过很多很多款CPU,在我的印象中,如果会了 arm9, 实际上A8基本上就会了,不存在什么学不学的问题。就是那种一通百通的说法。
我以前用2440比较多,现在让我上6410,只要原厂支持好,我是很快把项目做完的。

这些 CPU做出来都是为了用的。既然为了客户用得更方便,原厂都会提供做好的参考电路,及BSP。
你上arm9,A8,大多数都是为了跑系统。(当然如果你跑裸机系统,你就得花大量时间去熟悉CPU的中断体系,寄存器体系)。
Linux的移植性很方便,你在arm9上写的程序应当可以很方便移植到a8上,写得好的话,找个编译器一编译就完了。甚至程序都不要改。

至于bootloader, uboot,最好由原厂提供现成的可靠的。
然后后续就是自己根据产品的需要在cpu周边加外设电路,并在linux层做应用。

所以说句实话,如果你跑linux,你会了arm9,基本上a8就会了。没啥折腾的。
启动代码那些事情,应当是原厂搞定的。
专家应当把精力放在自己擅长的行业和方面。

CPU不过是个工具而已,就看我们怎么玩他,而不是被CPU玩。

网友D:
你既然有了arm9的经验,还有linux的基础,软硬件条件都有了,学啥都松松的

网友E:
有ARM9的基础,对Linux也有一定的了解。那还学个什么A8呀,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F:
只要是ARM就都是相通的,觉得花更多精力的是在操作系统上

网友G:
感觉主要还是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