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为什么进入中断后出不来呢

楼主(2013-11-21):
ov, hm, vr, hd, ps
各位大神下面这个程序为什么进入中断(IT)后出不来呢,一直停留在中断处循环,led灯就一直工作在此中断下闪烁,为什么
   ORG 00H
   LJMP START
   ORG 03H
   LJMP IT
START:
   MOV IE,#81H
   MOV IP,#01H
   MOV TCON,#0H
   MOV SP,70H
M:
   MOV A,#00H
   MOV P1,A
   LCALL DELAY
   CPL A
   MOV P1,A
   LCALL DELAY
   JMP M
IT:
   PUSH ACC
   PUSH PSW
   SETB RS0
   CLR  RS1
   MOV  R0,#3
LOOP3:
   MOV A,#0FH
   MOV P1,A
   LCALL  DELAY
   MOV A,#00H
   MOV P1,A
   LCALL DELAY
   DJNZ R0,LOOP3
   POP PSW
   POP ACC
   RETI
DELAY:
   MOV R5,#20H
DLY1:
   MOV R6,#10H
DLY2:
   MOV R7,#10H
   DJNZ R7,$
   DJNZ R6,DLY2
   DJNZ R5,DLY1
   RET
   END

网友A:
用c来写吧

网友B:
主程序和中断服务执行着相似的操作, 会不会你的LED 接在 P1 的低四位上, 导致中断内外一样的状态?

网友C:
Interrupt 0 type control bit.

Set/cleared by software to specify falling edge/low level triggered external interrupt 0.

IT0:  Timer/Counter Control  bit 0 :  == 1 才为边缘   ==0 为电平 方式

MOV TCON,#0H 应改为 MOV TCON,#01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