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接口转CAN总线

楼主(2013-11-21):
我先说下基本情况:纯电动车底盘用CAN总线(具体应用层协议SAE J1939),挂带can接口的整车控制器,带CAN接口变频器,带CAN接口的电池管理系统,带CAN接口的液晶显示屏。我上装部分是用三菱PLC控制液压阀和水泵等动作,现在我想PLC接入底盘系统,通过通信将上装部分状态显示出来。
  问题我现在PLC是232接口的,这里就需要232转CAN接口的转换器,可是还需要解析协议,问题出来了,我这个解析协议会不会很大是放在PLC里面么,或者是放在转换器里(还不知道存在这种需要编程的转换器没有)
有大虾给个明灯不,实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这个协议你不是用plc能处理得了的。
可以看J2534标准

网友B:
你想用PLC控制CAN网络的一些东西吗?
不如用单片机直接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用PLC控制CAN网络的一些东西吗?
不如用单片机直接控制了

不要啊,我只是想显示上装工况

楼主:
其实我想把PLC连入CAN网络的主要原因是,我想把上装工况通过液晶屏显示出来,其实与整车控制器通信主要是发送数据不接收数据(或者很少接收),如果还单独用一块屏就显得不够美观了。

楼主:
对于2楼J2534标准,我不需要,我参考的是J1939

网友B:
用一个单片机把你需要的信息转成PLC能识别的串口信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