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11-21):
郭天祥的arm9板怎么样啊?

网友A:
用来学习的话,只要价格可以接受就可以入手,做工程的时候,最好仔细评估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学习的话,只要价格可以接受就可以入手,做工程的时候,最好仔细评估需求。 ...

我是用来学习的 想知道他应有的功能全不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来学习的 想知道他应有的功能全不全?

几乎没有哪个板子的功能是“全”的,因为芯片很多管脚都是复用的,不可能同时做出来。

只要有显示,有几个按钮,有USB和网卡、串口就可以了。PWM、ADC之类对ARM9来说太初级了,没有必要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