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emc技术解答

楼主(2013-11-21):
划线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A:
方波边沿时间越小,频谱范围越大。 你用几种波形,从时域变成频域就可以看出变化。 现在的高速电路对信号而言,两种分类:频率高,边沿时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波边沿时间越小,频谱范围越大。 你用几种波形,从时域变成频域就可以看出变化。 现在的高速电路对信号而 ...

高手,我可以理解为就是频率与时间成反比edge time小,频率反而大的意思吧

网友A:
频率高低的评判没有固定标准。看产品用在哪里。

边沿小,频率不一定高。就如你问题里的1ns器件,驱动信号为5M。
边沿大,频率一定高不到哪里去。

波形的上下边沿大小与芯片工艺与电路类型有关。

你可以详细看下ddr芯片中的时序图,一个波形中,有哪些参数,它们之间是怎么个相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