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3-11-21):
AC, vi
Vin为3.2v,为什么tp11是30多v呢。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A:
Vin为3.2v,为什么tp11是30多v呢:因为这是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B:
boost 典型的电路
至于为什么是30v
调整FB反馈 可以调整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st 典型的电路
至于为什么是30v
调整FB反馈 可以调整输出

哦哦 是后面那个电容在冲放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为3.2v,为什么tp11是30多v呢:因为这是一个升压电路

了解了 谢谢

网友C:
TPS61161数据手册里面的典型应用电路,遇到问题先看数据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