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5v电源适配器的纹波波形,哪种好一点?

楼主(2013-11-21):
这是供应商提供的2种5V2A的电源适配器,测了一下纹波波形,请帮忙看看哪一种好一点?
测试条件是满载2A,测试端并了一个47uf 和100nf的电容(按照供应商的规格承认书上面的要求),然后用示波器分别接电源正负极测试。 这个测试方法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示波器打交流档测
幅值搞到10mv一格

楼主:
是这样测的,不过不知道上面的波形哪个好一点?  感觉纹波的幅度都差不多 但是波形有一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