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请教一个问题:在单片机定时器溢出后,进入定时器服务子程序。
请问在定时器服务子程序内部是否会进行定时器计数值的递增???
计数值的增加是从定时器重新赋值开始?还是从退出定时器服务子程序开始??
谢谢。

网友A:
有些定时器有自动重装载功能,当溢出中断发生后,进行重装载,但是如果在中断函数里不清除溢出中断标志的话,发生下一次溢出就无法进入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定时器有自动重装载功能,当溢出中断发生后,进行重装载,但是如果在中断函数里不清除溢出中断标志的话 ...

谢谢,如果我的定时器服务子程序里有其他功能代码,在清除中断,重载初值后,执行这些功能代码(此时还没退出定时器子程序),请问是否在执行这些功能代码的过程中会进行定时器计数??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我的定时器服务子程序里有其他功能代码,在清除中断,重载初值后,执行这些功能代码(此时还没 ...

只要定时器没有关闭,重装载后定时器就开始重新计数了,所以中断函数处理时间要尽量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定时器没有关闭,重装载后定时器就开始重新计数了,所以中断函数处理时间要尽量短。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