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DSP的核心?

楼主(2013-11-21):
我了解到DSP有两种解释,Digital Signal Processor和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反正都是数字信号处理。
我在想,处理数字信号是不是DSP最最重要的功能?(我并不是说其它方面不重要或没用,有些方面可能是学好DSP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掌握处理数字信号才算掌握DSP?学好DSP要不要复习《信号与系统》《数字信号处理》的知识?如果要,需要复习哪些知识点?

网友A:
我也是才学   我觉得买开发板学习最好了  哪里不会找哪里

网友B:
各种算法及其应用

网友C:
才开始感觉不需要,后面的就不懂了。也才学呀。

网友D:
应该要掌握一些的, 其实这是一个应用技术, 书本肯定不会都没有用, 也不会全用到.
可以用到哪里, 就拿出书来翻翻.

网友E:
你了解到的一种是数字信号处理器 也就是常说的DSP  指器件
另一种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我们常说的DSP指的是有高执行力和运算能力的数字信号处理处理器
它在计算浮点和乘加运算上是相当占优势的
学习DSP技术  肯定要有一定的数学功底和信号处理方面的知识
要完成和实现这个算法   就要基于DSP处理器去实现它 当然也可以用matlab等仿真实现

网友F:
DSP的核心应该是现有的算法如何在特定DSP器件上的完美实现,算法是根本,实现是目标。个人拙见啊。

网友G:
算法,学DSP不搞算法,基本。。。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了解到的一种是数字信号处理器 也就是常说的DSP  指器件
另一种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我们常说的DSP指的是 ...

我一直想了解关于MATLAB仿真方面的东西,有没有相关的书籍可以参考的?大学的时候参加过数学建模,只是基础的建立一些函数模型罢了。

网友I:
有关MATLAB的书籍太多了,网上电子版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