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I2C

楼主(2013-11-21):
用IO模拟的I2C 和 单片机本身带有硬件I2C接口,这2两种在编程上有什么区别?
  两种是不是都要加延时函数来控制通讯速度?

网友A:
写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模拟的I2C肯定要加延时,硬件的I2C要看硬件是怎么设计的了,有的支持中断,可以在中断中去处理,就不需要软件来延时;不支持中断的,就轮询硬件标志位就可以。一般硬件的I2C应该都是速率可配的。

网友C:
一般没人会去用硬件I2C的  没必要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