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方波的正负幅值如何单独可调?

楼主:
请教大家:要求正负半个周期的方波电压一定要稳定。要求输出电压最大达到一个正半周期17v,负半周期17V左右,正半周期电压与负半周期电压单独从0-17V可调,且能稳定保持占空比50%。比如正半周期15V,负半周期-5V稳定输出,电流最大能达到40mA左右。方波上升时间不能太长。频率大概就3000Hz,2000Hz,1000Hz,500Hz,100Hz,50Hz.这几

网友A(2013-11-21):
频率最高3kHz,电流最大40mA,这就比较好办。
要矩形波幅度可调,需要先产生占空比50%的幅度足够大的波形,然后改变矩形波放大级电源电压。正向和负向分别可调,那就分别改变正负电源电压。

前一幅图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B:
正半周期电压与负半周期电压单独从0-17V可调,且能稳定保持占空比50%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最高3kHz,电流最大40mA,这就比较好办。
要矩形波幅度可调,需要先产生占空比50%的幅度足够大的波形, ...

感谢版主的方案 呵呵·~第一幅图 应该是想表达 正负占空比可调

网友C:
用DA输出.

网友D:
DA转换可以。
改正负电源电压也可。
也可尝试一下悬浮地,或说比较器窗的分界点(或触发器)可调也可实现。
前面方波振荡后面加一个比较器,参考点可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