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LINUX系统,为什么http://127.0.0.1/index.html打不开?

楼主(2013-11-21):
嵌入式LINUX系统,采用的BOA服务器,为什么打开http://127.0.0.1/index.html或者http://localhost/index.html时打不开?是哪里需要设置还是怎么?

网友A:
你是在哪里打开的呢?难道是在PC上打开linux板子?参考《刻舟求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哪里打开的呢?难道是在PC上打开linux板子?参考《刻舟求剑》。

你不要用这种娘娘腔的方式说话,我要是知道就不会在这里问了,你要是知道也可以直说,不想直说就闭嘴。

网友B:
首先你要把那个html文件放在home文件下,然后设置打开网页的路径,有的系统是boa里面的,你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