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谁能知道这代码段的意思

楼主(2013-11-21):
#if (FEMTO2)
_CONFIG1(WDTPS_PS1 & FWPSA_PR32 & WINDIS_OFF & FWDTEN_OFF & ICS_PGx1 & GWRP_OFF & GCP_OFF & JTAGEN_OFF)
_CONFIG2(POSCMOD_HS & I2C1SEL_PRI & IOL1WAY_OFF & OSCIOFNC_OFF & FCKSM_CSDCMD & FNOSC_PRIPLL & PLL96MHZ_ON & PLLDIV_DIV3 & IESO_ON)
_CONFIG3(WPFP_WPFP0 & WPDIS_WPDIS & WPCFG_WPCFGDIS & WPEND_WPENDMEM & SOSCSEL_IO)      // SOSCSEL_IO: get RA4 and RB4 as digital I/O
_CONFIG4(DSWDTPS_DSWDTPS3 & DSWDTOSC_LPRC & RTCOSC_SOSC & DSBOREN_OFF & DSWDTEN_OFF)
其中条件语句中的FEMTO2,是什么意思,还有, _CONFIG 这个配置,为什么要这么多,一个-CONFIG不能把它全配置完吗

网友A:
判断FEMTO2是否为真。。。
有些芯片有多个配置字节。。。

网友B:
PIC单片机根据产品性能的高低,像PIC16f1937中有两个配置字,在datasheet有体现。如PIC18F4620单片机中就有7个配置字。而PIC16F684中就一个,一般功能越强的单片机配置字越多,因为配置的功能越多,一般就是时钟,复位,代码保护,bebug还有看门狗等功能的配置。

网友B:
#if (FEMTO2)是条件编译,如定义FEMT02为真,下面的配置字就有效

网友C:
那是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