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两款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3-11-21):
我这有两个SOT-23封装的芯片,一片上印着“V5”,我怀疑是电压转换芯片;另一片上印着“BJJ”;怀疑是电流检测芯片,希望各位大侠能帮我看看这两款芯片的具体型号,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楼主:
根据tyw的提示,我查到了标V5的芯片,但还是没找到标BJJ的。非常感谢tyw!!!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好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BJJ要根据外围电路来判断,BJ开头的有好几种,先把这些都找出来,再分析

网友B:
好像也不是

楼主:
经过检测电路功能,印着BJJ的芯片的1脚是输出,2脚接地,3脚和4脚是输入(接28V电压,中间用0.5欧电阻相连),5脚接3.3V电压,应该是电流检测芯片,但我没找到具体型号

楼主:
今天我又查了 最后确定印着BJJ的芯片是INA193,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我又查了 最后确定印着BJJ的芯片是INA193,谢谢各位的建议!

INA193是SOP23-5封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A193是SOP23-5封装哦

大侠 我错了 我没写全 我想找的是SOT23-5封装,太大意了 谢谢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