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AN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我用2808和2812做CAN通讯实验,通讯连上了。
我用定时器每秒发送一次,可是我改变邮箱的值,试图改变发送的值,可是收到的值不变。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每秒中断一次 发送邮箱0数据作为心跳
{
   ECanaRegs.CANTRS.bit.TRS3 = 1;           //邮箱3发送数据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if(flag==0)
{
  flag=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1;
}
else
{
  flag=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0=0;
}
TestMbox2++;
EALLOW;
ECanaMboxes.MBOX3.MDL.all = TestMbox1;
ECanaMboxes.MBOX3.MDH.all = TestMbox2;
EDIS;
}
TestMbox2++;
这里值加一。但收到的值不变。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求详细解释  分享   谢谢啦

楼主:
ECanaRegs.CANMC.bit.MBNR=3;
                        ECanaRegs.CANMC.bit.CDR=1;

                        ECanaMboxes.MBOX3.MDH.all = TestMbox2;
                        ECanaRegs.CANMC.bit.CDR=0;
需要设置CDR

网友B(2014-02-08):
楼主,能分享一下通信程序吗?我一直调不同CAN通信!邮箱:592876981@qq.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分享一下通信程序吗?我一直调不同CAN通信!邮箱:

@wangch_sh   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他加我好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