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芯片(icx409ak)与dm6437的ccdc怎么接。。

楼主(2013-11-21):
小白求助。。
关于dm6437上的CCDC有这样的描述:

DM6437数字视频输入接口被称为CCD控制器,为输入数字视频流提供数据通路和必需的同步信号,其功能如下:
……
*可直接接口CCD或CMOS图像传感器
……

我想实现的是将一个ccd芯片(icx409ak)和dm6437连接起来,请问是可以直接将icx409ak接在dm6437的视频前端上呢?还是得有icx409ak的驱动电路,然后再接在dm6437的视频前端上?我是否可以直接把ccd做到板子上面?
感谢给位大神了啊!

网友A:
应该是要加驱动电路的   你找找基于dsp的CCD驱动电路设计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加驱动电路的   你找找基于dsp的CCD驱动电路设计相关

为啥不能结贴。。 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那在问一个问题,CMOS需要驱动电路吗?  还是直接连在视频前端(VPFE)上就可以使用?  感谢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不能结贴。。 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错误!”。。

那在问一个问题,CMOS需要驱动电路 ...

CMOS是不需要驱动的  直接可以接
你的悬赏分时30   需要就这分数分配给回复问题的人   分配的分数还要等于你的悬赏分数
才能结贴给分
这个说明中的第二步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是不需要驱动的  直接可以接
你的悬赏分时30   需要就这分数分配给回复问题的人   分配的分数还要等于 ...

原来如此!   多谢大神!

以及,我这里为啥没有显示分数那个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   多谢大神!

以及,我这里为啥没有显示分数那个框?

这么给你说吧   现在你的这个帖子只有我回复了  你如果给分的话  这能给我啦
所以你到我回复你的帖子处就有那个框了
如果还不行   给我回帖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给你说吧   现在你的这个帖子只有我回复了  你如果给分的话  这能给我啦
所以你到我回复你的帖子处 ...

真的。。。  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  没有

不应该 啊
如下图  点击“我要结贴”
进入之后  点击进入你要接的帖子
这是帖子的顶部有“结贴给分”和“无满意答案结贴给分”
如下图中到有人回帖的地方     就会看到分数框

实在不行  我让管理员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 啊
如下图  点击“我要结贴”
进入之后  点击进入你要接的帖子

OK!  今天那个框框出现了,多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是不需要驱动的  直接可以接
你的悬赏分时30   需要就这分数分配给回复问题的人   分配的分数还要等于 ...

大神,虽然结贴了,我还是想确认一下。。  是CMOS传感器可以直接接到VPFE上不需要驱动吧?   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虽然结贴了,我还是想确认一下。。  是CMOS传感器可以直接接到VPFE上不需要驱动吧?   麻烦了! ...

http://www.doc88.com/p-49754450977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oc88.com/p-497544509777.html

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