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 PC to cursor怎么办?

楼主(2013-11-21):
se, RS, pc
不小心点错了   想添加观察窗口的   现在那个数组观察不了了   大家帮帮吧

网友A:
你先点把它复位,就行了。

网友B:
直接在数组名上单击  然后右击选择add to watch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点把它复位,就行了。

我复位了   但还是不可以  下面那个还是看不到数组中数值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才开始能看到吧.如果才开始可以看到,就把那个数组给在watch 里面删掉,然后再加上去看看。
要是看不到的话我也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才开始能看到吧.如果才开始可以看到,就把那个数组给在watch 里面删掉,然后再加上去看看。
...

嗯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