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se 布局布线不通过

楼主(2013-11-21):
我现在做的项目里,要用四片ddr2做存储,xilinx v6 lx240t fpga,我用ise 13.1的iP coregen 产生了mig核,我在工程里例化了四个mig核,mig核输入时钟是单端的,板子外部给的时钟是200MHZ,我现在是把200MHZ 经过ibufg 后,经过dcm 产生了mig的sys_clk和clk_ref,然后把这两个时钟接到mig核上,但是布局布线不通过,所以也没有bit文件产生,好头疼,有没有什么办法吆,下面是ise给的提示信息
WARNING:Place:1152 - Unroutable Placement! A MMCM / MMCM clock component pair have been found that are not placed at a
   routable MMCM driver / load site pair. The driver MMCM component <u_clk/u_dcm1/mmcm_adv_inst> is placed at site
   <MMCM_ADV_X0Y10>. The load MMCM component <u_mig_37_3/u_infrastructure/u_mmcm_adv> is placed at site <MMCM_ADV_X0Y1>.
   The pair can use the fast path between them if they are both placed in the same horizontal clock region pair. You may
   want to analyze why this problem exists and correct it. This is normally an ERROR but the CLOCK_DEDICATED_ROUTE
   constraint was applied on COMP.PIN <u_clk/u_dcm1/mmcm_adv_inst.CLKOUT0> allowing your design to continue. This
   constraint disables all clock placer rules related to the specified COMP.PIN. This placement is UNROUTABLE in PAR and
   therefore, this error condition should be fixed in your design.

楼主:
有没有大神 帮帮忙!顶起

网友A:
这个应该是MMCM级联了吧。外部使用了MMCM生成时钟,MIG中还有MMCM的。重点检查一下时钟产生的模块,检查一下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MMCM级联了吧。外部使用了MMCM生成时钟,MIG中还有MMCM的。重点检查一下时钟产生的模块,检查一 ...

mmcm不能级联的是吗?程序里是有两个mmcm,mig之前的dcm模块里面有一个,mig核的infrastructure模块里有有一个,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可以级联,但是这样的话信号质量肯定要稍微差一点。
两个级联的话需要将输入输出确认清楚,要符合MMCM的要求。
不然的话MMCM的位置没法放置。应该就是你发的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级联,但是这样的话信号质量肯定要稍微差一点。
两个级联的话需要将输入输出确认清楚,要符合MMCM的要 ...

如果级联的话 是不是需要加上布线约束,但是这个约束我不太会,现在只会管脚绑定约束和周期约束,我是根据mig核user_design里面的约束相应的在我的设计里加上了下面的约束:
         PIN "u_clk/u_dcm1/mmcm_adv_inst.CLKOUT0"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PIN "u_mig_37_0/u_infrastructure/u_mmcm_adv.CLKIN1"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PIN "u_clk/u_dcm1/mmcm_adv_inst.CLKOUT1"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PIN "u_mig_37_1/u_infrastructure/u_mmcm_adv.CLKIN1"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PIN "u_clk/u_dcm1/mmcm_adv_inst.CLKOUT2"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PIN "u_mig_37_2/u_infrastructure/u_mmcm_adv.CLKIN1"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PIN "u_clk/u_dcm1/mmcm_adv_inst.CLKOUT2"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PIN "u_mig_37_3/u_infrastructure/u_mmcm_adv.CLKIN1"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但是这样它报出的信息的就是我最开始贴出的哪些。我如果不想级联,又不知道怎么修改mmcm_adv,求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级联的话 是不是需要加上布线约束,但是这个约束我不太会,现在只会管脚绑定约束和周期约束,我是根 ...

顶起,加油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起,加油

有没有大神能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