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大焊盘下铺铜

楼主(2013-11-21):
很多电源为了散热,下面都有ep焊盘~
在画板卡的时候,需要把ep焊盘和地连接起来好散热~

焊盘下面铺铜和不铺铜有区别么?
焊盘的制作时,是根据阻焊,划线去绿油,然后加锡或者其它金属,把焊盘加厚~
焊盘制作的时候,应该先有了铜皮,然后再加厚。

可以这样理解么,大散热焊盘下面可以不铺铜皮,直接打孔很好的导热到地平面~

但是看别人的板子,基本都是会在下面铺铜~感觉很奇怪呀~
:(
对工艺流程清楚的大神赶快来吧~

网友A:
你也说了,为了散热啊
铺铜和不铺 散热效果是不一样的
有些器件 没法铺铜 那就打孔到另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说了,为了散热啊
铺铜和不铺 散热效果是不一样的
有些器件 没法铺铜 那就打孔到另一面  ...

焊盘上铺铜?有什么意义

网友B:
焊盘下面铺铜和不铺铜。
与焊盘同层:
如果铺的铜大小<=焊盘大小,没有意义。
铺的铜大小>焊盘大小,增加散热面积。

可以这样理解么,大散热焊盘下面可以不铺铜皮,直接打孔很好的导热到地平面~
an:可以直接这样处理,但一般只是表层有空间,就会在表层给加大散热面积,内层散热自身散热条件有限。

但是看别人的板子,基本都是会在下面铺铜~感觉很奇怪呀~
an:你看下铜皮大小

你出的gerber 文件,也就是一张有线条的纸,纸上是不能体现出你所想那种3维效果的。

网友C:
没看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