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动机供电给5V语音IC,三极管容易坏

楼主(2013-11-21):
主要是用于三轮车上,12V左右的发电机,供电给一个语音IC。第一个图是语音IC线路板的5个脚位和外围接线原理图。第二个图是实际应用的电路图。为什么9013三极管会容易发烫呢?

初来论坛,望各位前辈们给些指点。谢谢!

楼主:
供电状态输入电压可能会大于12V,因为是发电机供电,所以电压也不稳定。

现在想将板子做成贴片形式,但三极管的发热问题是个问题,贴片更容易烧坏了。

楼主:
求好心人帮忙解答。

网友A:
你说的9013是Q1那个容易坏吧,组成复合管了,Q1承受的电流过大,你加大R5的阻值,换200K的试试。

网友B:
要在前端加个简单的稳压电路,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是变化的,晶体管要根据工作电流和耗散功率选择合适的型号,9013的电流承载能力和耗散功率参数都比较小。

网友C:
R5不会引起Q1发烫的。查查C2

网友C:
Q1是前置电压放大。Q2,Q3才是功率放大。

网友C:
如果C2漏电大,Q1会发热会坏。Vdd哪里来的?直接从发电机来的话,5L的危险存在。

网友D:
你的根本原因是电压太高且没准儿,用9013没法帮你

R5对9013损坏影响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根本原因是电压太高且没准儿,用9013没法帮你

R5对9013损坏影响极大!

R5,100K

网友C:
如果C2没有问题,Q1坏。R2,R4改到390

网友D:
若是R5阻值偏小,则Ib1增大,Ic1增大,则Vce3增大,则PQ3增大,则Q3热,则易损

网友C:
应该Q3(9013)最容易坏。其次是Q2。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若是R5阻值偏小,则Ib1增大,Ic1增大,则Vce3增大,则PQ3增大,则Q3热,则易损 ...

现在是Q1坏。

到此算了吧,这种破玩意儿。楼主说不错做错,做不错也能说粗错

网友C:
如果Q3坏,R2,R4也应改到390,其他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