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软件?

楼主(2013-11-21):
这个软件功能是这样的,USB口一插就可以做示波器用,几个USB口就是几通道的,波形可以直接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

有没有呀????

网友A:
做示波器用, 关键是采集系统的问题, usb 的虚拟示波器有不少厂家的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示波器用, 关键是采集系统的问题, usb 的虚拟示波器有不少厂家的产品了

就是可以在电脑上看波形的软件,把电脑当成示波器用。你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A:
是的, 找虚拟示波器软件吧

网友B:
一般这种软件速度不快的吧。。。

网友C:
虚拟示波器不是太好,用过一个,想要看波形还是买一台真正的示波器,然后再用它们配套的上位机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拟示波器不是太好,用过一个,想要看波形还是买一台真正的示波器,然后再用它们配套的上位机软件 ...

恩,等我以后出去工作了再说,肯定知道没真正示波器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等我以后出去工作了再说,肯定知道没真正示波器好的。

低频的网上找一个声卡示波器软件,直接利用声卡的AD芯片。

网友E:
倒是有一类电脑,外形是示波器的外形,有几个通道,有WINDOWS系统带USB接口,示波器是电脑的一个功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