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中断的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3-11-21):
我想把串口接收的数据放在LCD上显示,我把串口接收数据放在串口中断里,开始我把LCD显示部分放在串口接收中断里,void isr_uart1_re(void),但是这样显示的数据不能一直显示,一闪一下就没有了,我想把显示放在定时器中,这样相隔一定的时间进行一次中断,执行显示程序,请问这样行得通吗?串口接收中断和定时器中断那个优先级别高?

网友A:
你LCD也是串口的吗?每次没有了是清屏了吗?

网友B:
如果闪一下就没有了 是不是有自动清屏这回事?
我觉得用中断去做显示有点浪费资源,用查询方式每隔10ms一次就已经很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闪一下就没有了 是不是有自动清屏这回事?
我觉得用中断去做显示有点浪费资源,用查询方式每隔10ms一次 ...

我的清屏是在初始化里面的,显示是放在串口接收中断里,他退出中断不就不显示了吗

网友C:
按照道理,液晶屏本来显示的数据,直到下一次更新显示改变,或者清屏才会不再显示。这个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液晶屏的指令方面,结合串口发出的数据,看是否清屏了。或者像3楼说的,是否存在自动清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道理,液晶屏本来显示的数据,直到下一次更新显示改变,或者清屏才会不再显示。这个你需要检查一下你的 ...

//串口1接收中断服务例程
void isr_uart1_re(void)
{
    uint_8 st;
    uint_8 buff[32]="                                "; //定义要在lcd上显示的字符
    enter_critical();
    st=uart_reN (UART_1,32,buff);
    if(st==0)
    {
            uart_send_string(UART_1, buff);  //发送字符串
             LCDShow(buff);
    }
    exit_critical();
}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网友C:
这里,如果你把buff清掉的话,那么肯定显示就被清了!所以你需要控制你的bu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如果你把buff清掉的话,那么肯定显示就被清了!所以你需要控制你的buff! ...

亲,我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我应该怎么改呢

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思路就是,你需要确认你是否这次真的接收到了数据,如果接到数据你就显示,没接到呢,你就不要显示。这样就不会被更新掉。
因为我看你
st=uart_reN (UART_1,32,buff);
这句话,我不知道你的这个st=0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是接到新的数据了吗?
你可以使用串口助手看看,每次给LCD串口发送的都是什么数据,是不是其中有空的数据,从而把你LCD屏幕给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思路就是,你需要确认你是否这次真的接收到了数据,如果接到数据你就显示,没接到呢, ...

st是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函数名称:uart_reN
//参数说明:uartNo: 串口号:UART_0、UART_1、UART_2
//          buff: 接收缓冲区
//          len:接收长度
//函数返回:函数执行状态 0=正常;非0=异常
//功能概要:串行 接收n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思路就是,你需要确认你是否这次真的接收到了数据,如果接到数据你就显示,没接到呢, ...

我把显示放在这里也不行啊

网友C:
你如果不用动态串口接收显示的方式,直接用一个固定的show[i]去写LCD,会不会闪烁呢?比如你写一个程序,直接调用一次写LCD,你这个数据还是否在里面?首先需要确定是你LCD清屏,还是程序里给LCD的数据buff清掉。

网友D:
请问你的串口一直是在接收数据吗?如果连续接收的话,当然LCD会不断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串口一直是在接收数据吗?如果连续接收的话,当然LCD会不断变化啊。 ...

我的串口不是一直在接收数据,是通过PC机输入字符串,串口接收,送给lcd显示的,现在的问题是,当输入一个字符时,可以停在上面一直显示,当输入大于一个字符时,显示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串口不是一直在接收数据,是通过PC机输入字符串,串口接收,送给lcd显示的,现在的问题是,当输入一 ...

这个就是因为UART中断进入间隔太短,LCD已经显示过了,所以不要把LCD显示代码放到中断服务程序中。